楼主(2005-07-30):
请问大家可否指点一下如何检测生产线上酒水中的悬浮物,目前采用人眼观测,现想设计自动检测的方案,希望大家可以提供意见。

网友A:
好像有类似的用摄像头监控,拍摄的照片与标准的进行比较分析。具体的没做过,原来想接触,但感觉太难,(对知识面要求比较广),希望有做过的能讲讲体会

楼主:
谢谢!可是由于欠缺图像处理和机器视觉方面的一些知识,所以想知道这种方法的可行性,以及大概的思路,然后再深入研究,希望可以指教!jacky_82_9043@sina.com

网友B:
一般讲是分析所拍照片像素中的对比度(或色差)变化,EBI。
现在目测应是国家的行业要求。
个人研究此设备不太经济。

楼主:
不好意思,我没有陈述清楚。瓶子为透明玻璃瓶,酒色偏黄,而且目前是首先由人工将生产线过来的酒瓶倒转,然后才能通过肉眼观测到其中是否含有杂质。如果不翻转酒瓶,肉眼是无法观测到其中是否有杂质的。但是倒置的过程会在酒中产生气泡,不知道这样会不会影响到视觉检测,想了解这样问题怎么解决!jacky_82_9043@sina.com

网友B:
哈哈,问题好像是过滤机或洗瓶机的问题。过滤机后可用浊度仪,洗瓶机后EBI。
如果从成品中发现问题,应该比较晚了(假设您的酒中不含蛋白质)。
可以PM我,你是那个酒厂的吗?

楼主:
成品中发现问题的机率很小,但是也有可能发现啊,所以才需要人工检测,加以踢除啊,哪有百分之百的准确率呢,这正是谨慎负责啊!

网友C(2006-11-14):
yjrcz@citiz.net
我只是提供一个Idea, 但要收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