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7-31):
小弟接触PLC没多长时间.要写一个程序不知道怎么写.
要求是这样的用I0.1做PLC内部时间继电器的时间设定值加 .I0.2做PLC内部时间继电器的时间设定值减 每次按下按扭时就加1S或者减1S 时间继电器的下限值是5S上限值是60S
请问怎么写(S7-200 FX系列的)
有的话请高手发到我的邮箱里。小弟在此感谢了
 jishu61@163.com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小弟接触PLC没多长时间.要写一个程序不知道怎么写.
要求是这样的用I0.1做PLC内部时间继电器的时间设定值加.I0.2做PLC内部时间继电器的时间设定值减 每次按下按扭时就加1S或者减1S时间继电器的下限值是5S上限值是60S
请问怎么写(S7-200FX系列的)
有的话请高手发到我的邮箱里。小弟在此感谢了
 jishu61@163.com
LD 0.1
OUT DIFU 100.01
LD  0.2
OUT  DIFU 100.02
LD 100.01
INC  DM100
LD 100.02
DEC DM100
CMP DM100 #5
LD 小与
MOV #5  DM100
CMP DM100 #60
LD 大于
MOV #60 DM100
定时器的数据项为  *DM100

写错了这是OMRON 的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