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7-31):
各位大虾请指教:
1、组态王与FX2N PLC通过SC-09电缆可以直接通讯吗?
2、D8120、D8121每一个位是如何定义的?其他类似的数据寄存器又是如何定义的?

网友A:
可以,D8121设为1OR>1
        左右D8120设为与计算机一致,在帮助里就有,

网友A:
其他不用定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