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8-01):
使用是丹佛斯VIT5000的变频器,共10台,一主机,九个从机,PLC是S7—300,电机和编码器都是SEW的。
工作要求:PLC给出控制信号,控制变频器,变频器利用编码器,控制十台电机同步运行。
现在的问题 是:停车以后,不能再启动。变频器的显示屏显示电流2.5A左右,频率在3HZ以下(正常运行时,电流在2.5A左右,频率在50HZ左右),变频器的输出端电压不稳,但只有几十伏(输入端是410V)。变频器没有报警信息。
以前都能正常使用,最近3天出现上述故障,望高手帮忙!

网友A:
同步运行,是否使用了同步卡,可否单独运行一下,看看如何。
还有变频器控制电机是变频的,其电压和频率是成正比的,这是变频器的基本原理。

楼主:
单个电机都可以正常运行,正,反转都正常。变频器使用同步卡

就是频率上不去,但电流已经达到正常值了!!!

网友B:
有可能是变频器内部接触器接触不好,断电

楼主:
断过电,没效果
现在怀疑是编码器的问题

网友C:
改下主变频的最低起动频率,

网友D:
从你所说的情况看,好象是给定信号未加上去。不知你的一主9从是如何实现的,是主机带PG卡吗?那么从机的给定信号来自哪里?

楼主:
回楼上的朋友,你说的很对,是给定信号的问题。问题就出在控制信号的 一个中间继电器上,它的接触不好。
主机和从机的速度使用编码器跟踪,主机和从机中都有同步卡,他们之间有一个叫虚拟主轴的,主机和从机的速度都是跟它(虚拟主轴)。

网友E(2005-09-05):
大家有没有同步同位的电子资料?我也遇到同步的问题。。。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