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8-01):
连接线该如何制作?在PLC内部要如何设置啊?谢谢!

网友A:
使用CPU上的RS232口或在底板上安装C200H-LK201或LK202通讯模块都可以;

网友B:
PLC内部不用设置。连线的做法参考PROFACE的手册。或者是随机说明书。
有可能要设置PROFACE的通讯设置为:9600,7,2,E

网友C:
使用CPU上的RS232口或在底板上安装C200H-LK201或LK202通讯模块都可以

OMRON C200 HE已經有232 COMPORT了!你要做功課!

网友A:
引用 网友C:

OMRON C200 HE已經有232 COMPORT了!你要做功課!

C200HE-CPU11/32是没有RS232的;
C200HE-CPU42才带;
同时我已经说明了可以使用CPU上的RS232口;
C200H-LK201/202只是另外一种选择;

网友C:
连接线该如何制作?在PLC内部要如何设置啊?谢谢!

這是樓主的原文!

楼主:
谢谢大家的帮助,我的是CPU42,我用同样的触摸屏同样的连接电缆与CQM1可正常通讯,但与C200HE通讯时,那个指示灯一直亮着,但没有闪烁,不知C200HE 与CQM1之间在连接触摸屏方面有什么不同?今天问了欧姆龙的技术支持,好象要用HOSTLINK连接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