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8-01):
LG 的变频器,OVER Voltage 故障,查看出故障时:运行频率是54-58Hz,电流是7A,状态是“减速”;
变频器参数设定:加速时间:15s ,减速时间:20s 有制动电阻,
恳请路过的朋友看看,给指个方向,谢谢了

网友A:
将变频器故障复位。然后修改减速斜坡时间使其等于90秒,如果不报错,将时间逐步改小,但是不要小于30秒。
有制动电阻?那你的系统是大惯性?还是制动电阻没起作用呀?查一下制动单元和制动电阻吧。减速停车的时候,他们都干活工作了吗?是不是偷懒耍滑了?
OVER?真可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