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8-01):
小弟菜鸟我想直接通过51单片机输出脉冲来控制电机速度,由于模拟部分没学好,有哪位朋友能帮我不?电机电压为9V。谢谢了。

网友A:
基础不好别人告诉你有何用?这么简单的三极管放大电路都不会?

楼主:
基础不好可以学啊,又不是说基础不好就永远不会,难道你妈生你出来你就什么都懂了啊,我知道自己模电不好,所以特地申请了ID来虚心请教的,哪有象你这样打击信心的啊,别以为自己学了点东西就很了不起了。

网友B:
我没学过51,只知道在PIC中用PWM模块来驱动直流电机不需要多深的模电知识。用4只三极管就OK(可控制正反转)。

网友A:
说你还不服:此放大电路只工作于截止与导通(开关)两种状态,连偏置电路都没有(不光模拟电子,数字电路都有学过),这点基础都没有 真不知你是怎么学会单片机的?!
基础不好不是借口,总不至于到论坛来问三极管是怎么工作的吧?

网友C:
你到底想问什么???

网友D:
是的,加一个三级管放大到9伏电压就行了

网友E:
放大?
MCU输出数字信号多方便,但如果用DAC把单片机的数字信号转换成模拟信号再放大成本太高吧。(买个大功率三极管不便宜呢)
用斩波器或PWM模块来驱动直流电机成本好低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