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8-01):
我这里有一台发油时用的泵,扬程为76米。现在想选用一台西门子变频器进行功率控制,达到节省能源,减少机械损耗。应该什么型号、多大功率的变频器,我不太熟悉这些,向大家请教。谢谢!

网友A:
哎呀,驱动油泵的电机是多大功率的?几极电机?电流是多大的?还是说只知道扬程,连电机都没有呢?那也得知道管径呀?还有油的比重?是什么油?

楼主:
我只知道扬程是76米,管径是DN100,装的是汽油。有电机,但我不知道功率是多少,几极电机,电流是多大的。

网友A:
嘿嘿嘿。那哪成。有了电机,必须按照电机选择变频器的。告诉你吧,去现场,带着手电筒、放大镜、棉纱、纸和笔。把电机的铭牌数据一个不漏的抄下来,然后贴在这里,我可以帮你。否则,谁也不敢给你出主意。选大了浪费,选小了不够用。

楼主:
呵呵,马上就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