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8-01):
冷水机组供电电缆,VV-50*3+25,运行电流约100A,用红外线温度计测量外表温度约60℃,能长期运行吗?要不要换电缆?请高手指教!

网友A:
不要换电缆,没问题,一般电器的运行温度最高105度,夏天一般在85度以下问题不大。温度太高会使电器的绝缘老化加速。

网友B:
楼上的,人家问的是电缆,不是电器。
我觉得电缆的温度有点偏高。因为100A的运行电流,用25平方的电缆都刚刚够,50平方的电缆,截面积大了一倍载流量是绰绰有余,不应该有这么高的温度。

网友C:
应该没有问题!交联电缆的话可以运行到95

网友A:
电缆的散热条件不好,所以在100a的电流下(100个电流也不小了 )长期运行温度在60度,凭经验感觉还比较正常,截面取大一点当然有道理,3楼的朋友你有这方面的经验吗?欢迎交流!

网友D:
没问题的

网友E:
温度还是有点高!

我们高压电缆  电流大概最高600A  但是设置的温度值只有60

网友F:
按说温度不应该这么高的,找找有没有其他原因.............

网友G:
50平方线没问题。发热是其它原因。比如强阳光晒——————————————————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以后还请多多指教.

网友H:
15万大卡的冷水机组?

100A不至于有60℃.从减少线损,与 长期运行考虑.有必要搞个就地补偿.

网友I:
可以不换电缆,改善散热条件就行。

网友J:
一般对于这个问题,可以询问电缆生产厂家,厂家一般都有标准的,
不过对于60℃,这基本没有什么大碍,

网友K:
温度是有点高,不过要看你的环境温度的,50的电缆100A不算超的,应该没问题的

网友L:
如果不是环境温度造成的,是有点高,线路接的肯定有问题,50方的电缆,100A,太轻松了,大马拉小车,查查原因吧

网友M:
很正常
一般的来说有点温度是很正常的,不用换。但是要找原因的话,可能是电缆有点Y,小标大?你看看是否?

网友N:
50的电缆电流100A,应该说属于满负荷运行状态,属于正常!
电缆平面走向的温度可以长期承受75度,最大85度,短时间可以承受105度
对于直埋电缆来说,允许比平面走向的电缆温度高10-20度!

网友O:
放心!只要电缆环境没问题!我保证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