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8-01):
那位人兄博学多才可以给小弟补补课。

网友A:
用于包装机械、闸门控制、开度仪、钢铁、汽车、电机等。

网友B:
编码器—角位移,线位移及转速传感器.
编码器是以数字化信息将角度、长度的信息以编码的方式输出的传感器,其具有高精度,大量程测量,反应快,数字化输出特点;体积小,重量轻,机构紧凑,安装方便,维护简单,工作可靠。
编码器以测量方式来分,有直线型编码器,角度编码器,旋转编码器。
如以信号原理来分,有增量型编码器,绝对型编码器。

增量式编码器的问题:
增量型编码器存在零点累计误差,抗干扰较差,接收设备的停机需断电记忆,开机应找零或参考位等问题,这些问题如选用绝对型编码器可以解决。

编码器广泛应用于水利、钢铁、港口、玻璃、造纸等,我公司还提供二次转换仪表,该仪表带有功能设置,同时输出4-20MA、RS485、并行、开关量等。
如需要这方面的资料可来电:021-32031167-张伟或发EMIAL:wei.zhang_sh@163.com

网友C:
看不懂  努力学习中

网友D(2006-01-18):
这个直接点的,你肯定看得懂,如果你还上来看得话
 台湾HONTKO编码器,产品系列:增量型,绝对值型号,米轮,手轮,拉线式编码器/电阻尺。
拉线式编码器设计原理:

  本产品是由一组拉线式弹簧机构结合旋转型编码器或电位器瑞而成,主要应用于直线位移,长度载切,张力控制,液位高低,速度控制等相关性自动控制量测。

产品特性:

  机械空间太小或量测行程太长不易安装光学尺及旋转编码器处所适合长度行程量测,分辨率要求介于1-0。1MM之自动化机构可直接搭配空油压缸,滑台或其它直线运动机构联结使用本产品可缩小安装空间及机构成本约30%安装直线偏角公差容许大(+/-2~~3度)

适用相关产品业别或机器名称:

 速度控制 ---塑料射出成型机,铝挤型压出机
 张力控制----橡胶压出厚薄控制,电缆压出控制
 位移长度----XY工作台,空油压机构,本工机长度裁切,棒材送料机送料控制,大型金属物料(如龙门刨床)或石材裁切加工,雷达或天文台位移角度控制,锅炉炉心精密微量位移控制,绘图机位移量测。
 高度量测—水库闸门开度控制,液位高低量测,钻孔加工机盲孔深度控制,物体高度或吊车高度控制。
专业创造价值,诚信铸就品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