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8-01):
我们用的两个相同的传感器,彼此干扰,即:一个传感器动作,另一个传感器也同时动作。需要说明的是,两个传感器除了电源部分有联系外,其它线路上没联系,两个传感器输出都是开关量。怀疑有干扰,想了半天也想不同,请传感器高手帮忙!

网友A:
要看具体是什么传感器

楼主:
是BEA生产的MICROCELL传感器。不知各位听说过吗?

网友B:
这个很简单,你只要把一个传感器,加上屛蔽就可以了.

网友C:
传感器没有产生干扰,是电路产生的干扰。

网友D:
开关量信号不可能产生如此严重的相互干扰。检查是否电源的L、N接反。

网友E:
如果现场有大功率变频器的话,很可能产生干扰。另外,两个传感器之间要有适当的距离。或者是你的传感器质量较差。要选用质量较好的传感器。

网友F:
看看接地好不好?再看看信号线用的屏蔽有没有牢固接地

网友G:
1,屏蔽
2,看看电源

网友H:
我也觉得应该是线接错了,开关量不可能干扰这么严重

楼主:
谢谢各位!我咨询了一下厂商,可能跟我们安装有关系!下来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