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8-01):
请教:三菱变频器f044的,你见过没有?
因为是新手,第一次遇到~他的模块裂了,型号:7MBR25NE120---01
给些提示,

网友A:
你的变频器型号应为:  三菱 FR-A044,  模块 7MBR25NE120-01, 表示25A,耐压为120V,你的变频器应为: FR-A044-2.2K-CH  或  FR-A044-3.7K-CH , 模块炸了,通常驱动也有故障! 此模块我公司有二手的, 300元/块.  整机也有,八成新,可正常工作!
     佛山山杉自动控制有限公司    温工    01360031356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