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8-01):
给变频器用的PG卡是什么东西啊!它的作用是什么啊,望大哥指点一二

网友A:
电机速度反馈用的。与编码器一起配合使用

楼主:
谢谢两位大哥的指点,小弟想问下,如果要将变频器与编码器联合起来控制电机做恒速运转,将电机的转速反馈通过编码器反馈到变频器,组成闭环的速度反馈。编码器是1024P/R的,集电极开路输出的。变频器是安川的616G7系列的,3。7KW,小弟想问下如何才能组成速度反馈呢

网友B:
将编码器装在电机轴上,线接在PG板上.PG板装在变频内.将变频设为闭环控制.编码器改为1024线.即可组成闭环速度反馈系统.

网友C:
同意楼上的朋友说法,

网友D:
那PG是什么东西啊!!!!!
__________________

菜鸟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