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8-01):
用松下mians a小惯量电机,电机的jog功能正常.
用PCI1240运动控制卡控制驱动器时,电机不转.
现象:
连接了电机的脉冲输入端,COM+/-端,GND,ser-on端
ser-on能控制驱动器,每次给ser-on低电平都能听到卡嚓的声音,说明驱动器能激磁
驱动器参数设置也没问题,都使能了

但是电机就是不转,没出现警告信号
真没办法了.望大虾求救!!!!!!!!!! 谢谢,我是学生,没什么工程经验,大家多帮忙
qq 61115261,加好友最好著名"工控"
E-MAIL:wenzhouchangming@sohu.com

网友A:
2号参数改了没有?能够用万用表确认控制卡输出脉冲了。建议以后还是买大陆生产的控制卡,这些问题绝对不会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