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8-01):
[跪求]  请问一下各位,如何用晶体管输出的PLC来控制伺服电机????

程式我会编,参数也还懂一点点,当我使用差动输出的定位模块时就没有问题,但现在我想省掉定位模块,直接用脉冲输出,但是却没有反应,伺服内的参数我也改了,但就是不动~~~~~

晕`~~~~~~~~~~~

我用的PLC是三菱FX1S的,,,,伺服是富士,,,,,,,请问有谁知道问题出在哪里吗???

按理说接线与设置应当是没有问题的,

跪求各位有用过富士伺服的朋友!!!!!!!!!!!

再跪求~~~~~~~

再再再跪求

网友A:
让你胡乱配!

网友B:
应该可以的呀。好像富士有自动升降速的功能,你直接给驱动器脉冲串就可以了。注意PLC输出的信号一般是24V的,你要串联一个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