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2005-08-01):
有谁能告诉我:三相四线制有功电度表用电流互感器的接线方式 ?
             小生在此先谢了!
                      yspjsw@163.com

网友A:
拜托,来点难的吧.

三相四线制有功电度表用电流互感器的接线方式,在表上就有压铸的详细接线图.

网友B:
dxhb 师傅说的对,照图接线,注意极性。

网友C:
三个互感器接成星形

楼主:
对各位的指点.小生不胜感激!
     今后努力向各学习!定把所提的问题层次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