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8-01):
请问一个自动补偿式稳压柜为什么一送电只有输出显示而无输入显示?

楼主:
会不会是输入和输出的线接反了?因为没有说明书,也没图纸,实在无法判断,还请高手指点

网友A:
是不是补偿后输入和输出电压一样,只显示输出电压了。
不明白你的补偿柜是什么原理?

楼主:
就是不明白原理才来问高手和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