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焊机问题...

楼主(2005-08-02):
电焊机是一个什么样的变压器呀?为什么在湿的地上,特别是下雨就特别容易电倒人???是不是因为焊机的地和真正的大地连在一起了

网友A:
电焊机二次线电人从技术上还没有彻底的解决方法,和接不接地没啥关系.这要求焊工必须有相关的电工知识和相应的防护措施.若是一次线绝缘不良跑电,那就该立即停用并采取措施以确保人身安全.

网友B:
它的变压器将工频220或380V变为低压大电流,以利于焊接。

网友C:
穿个绝缘鞋嘛

网友D:
电焊机是一个漏感变压器,在短路时可以限制电流。下雨特别容易电倒人,是因为他的空载电压比较高大约高于72伏,而人在天气潮湿时的点作比较小

网友E:
阴雨天做好防潮工作,工作时穿好保护用品,同时检查二次线的绝缘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