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发电机问题

楼主(2005-08-02):
一台自励恒压交流同步发电机,不能发电,检查炭刷接触良好,检查整流桥(10A  600V)正常,用万能表检查接线柱对地电阻75M欧。我判断是定子线圈对地,请问正确么?
还有炭刷和整流桥起什么作用。发电机的型号是:Y2S-4,谢谢!!!!!!!!!!!!!!!!

网友A:
请画出电路图来才好分析!

网友B:
剩磁有没有?

网友C:
说得太简单了。不好回答

网友D:
说得不太清楚。找人实地看一看。

网友E:
重新外接一个励磁电压
就可以用了。

网友F:
炭刷和整流桥在励磁回路起作用,交流发电是磁场旋转,发电绕组为固定的。估计是励磁回路有问题,判断定子线圈对地有故障似乎不对。

网友A:
发电机内是否有谐波绕组?

网友G:
楼主,你看看发电机的书,连整流桥都不知什么用,你怎么判断故障?

网友H:
炭刷保证发出的是交流电,整流桥就不说了。

网友I:
引用 网友F:
炭刷和整流桥在励磁回路起作用,交流发电是磁场旋转,发电绕组为固定的。估计是励磁回路有问题,判断定子线圈对地有故障似乎不对。

我同意以上说法,炭刷起传输作用,整流桥是将交流转为直流的组件

网友J:
对地75欧,肯定有接地的故障。至于是定子还是转子就不好判断。你可以把碳刷拔掉,再分别测定、转子,就可以判断了。

网友K:
充下磁试试。还有用500型兆欧表摇下
    2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