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8-02):
各位前辈、各位大侠:
  我是一家小水电的电气技术人员。向各位前辈请教线路保护值设定。
  现我厂对近区一用户新增设一10.5KV的高压线路专线、线路长度为1.5KM左右。所用的线为前500米为50平方毫米的钢芯铝绞线(原有的老线)。其它用的为35平方毫米的钢芯铝绞线。线路末端的负载为两台变压器、一台容量为500KVA、另一台为160KVA。因其是专线、用户要求在我站内设一高压控制柜来控制这条线路。用的是真空断路器控制、保护为电流速断保护与限时过电流保护。现我准备整定如下:
  线路长:       1.5公里
  线路材料: 前500米为50平方毫米的钢芯铝绞线、其它为35平方毫米的钢芯铝绞线
     变压器总容量:    660KVA
     变压器额定一次电流: 660KVA/1.732/10KV=38.1A
  电流互感器变比:    100/5=20倍
  电流速断二次电流整定按能躲过变压器的合闸冲击电流(38.1A X 8=304A变压器额定电流的8倍)来核算:  38.1 X 8 / 20 =15.24A
     限时过电流二次电流整定按额定电流的2倍来核定: 38.1 X 2 / 20 =3.81A
  过电流时限:    1秒
  不知以上的设定对不对。如有不对请指出。谢谢各位了。
  Email:   JXGZTTGGJJJ@163.COM
     QQ:         455033039

网友A:
1、思路基本正确。
2、相关书籍上有关于电流保护的定值计算公式,可参考(如可靠系数等应考虑)。
3、由于该线路比较短,建议电流速断定值取小一点,以免在发生线路短路后对系统影响过大。

网友B:
是否需要考虑线路的长度?请教 各位大侠

网友C:
请参考相关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