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P与PLC的通讯问题

楼主(2005-08-02):
那位能提供TP170A与S7-200PLC通讯的物理连接资料(导线的接线图)?

网友A:
康文特无线酒店餐饮系统管理软件--无限商机
PDA Convenient----真正带给您吃的享受!
   餐饮界革命即将爆发的今天,早已满足不了客人们的消费服务享受!
新一带的餐饮服务行业---服务员很少!而且不脱离客人的视线.客
人要吃的什么菜一点就出!高速出品,高档服务.专人专职,分工明
确给客人们带来得感受,绝对是另一种超前享受!谁可以让您的酒
店办到这些呢?
 Convenient无线PDA,Convenient无线餐饮管理系统!高速出品,
高速传菜,PDA点菜,一点三通---前台、后厨、经理办公室三点全
部显示!彻底杜绝跑单漏单,提高经营效率,降低服务成本,提高服
务档次,减少亏损,利润直线增长,客人反馈:服务档次提高,服务
效率提高,享受满意度提高了!翻台率也大大增长!
 西安新博数码科技有限公司荣誉出品,详情请登录:
 http//:www.xbpda.com
 地址:西安市电子二路36号青松公寓11-7
 联系电话  : 029-88726790 88726791
 E-MAIL    :xbpda@yeah.com
QQ :  技术:416994912   销售:56707197
 联 系:吴
 (PDA掌上电脑图片)
 pda康文特PDA无线掌上电脑现面向全国诚招代理商

网友B:
表1. TP7与PC机COM1(9针)通讯口的组态下载电缆
TP7 PC 备注
(RXD) 3 3 (TXD)
(TXD) 2 2 (RXD)
(GND) 7 5 (GND)
(RTS) 4 8 (CTS)
(CTS) 5 7 (RTS)
 6 (DSR) PC侧短接
 1 (DCD)  PC侧短接
 4 (DTR)  PC侧短接
我有的是这个,可能是一样的把,你试试。

网友C:
3-3,8-8,5-5,(485通讯口),我原来用过,但忘了,看资料感觉是这样,你可以试试,1FB口

楼主:
二楼:您提供的是RS232的物理连接,谢谢!
三楼:我使用的就是这个办法,但是通讯不上。只有在PLC同一个通讯口上同时挂接TP170、PPI电缆,并且启动MicroWin的调试,TP170和PLC的通讯才能被激活。因此我怀疑通讯线上有什么问题。以前用OP和TP7,都没有出现过这种现象。很郁闷!
各位有何高招?

楼主:
经过试验,发现TP170A作为主站,其通讯电缆必须接在西门子网络连接器的A1和B1端。
起先,因为A1和B1端连接了另外一个DB9插头,我随便地将电缆接在A2和B2端上,结果通讯出了前面的问题。在走投无路时突发灵感,将电缆换接到A1和B1上试一下,万事大吉。而且偏置电阻对单点通讯没有影响。
看来,西门子的这个网络转接器里面还是有一些不为人知的东西。
为自己干杯!

网友D(2005-09-28):
哦,是这样就好了吗,真好,我上次把它解剖了,MPI联接:3-3 8-8, 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