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8-02):
母线为铝板,用铜线接出电源,铝铜不能直接相接,请问,铝和铜为何不能直接相接,中间的介质是什么?好象是说铝铜之间是会有氧化物产生,有无高手详细说一下。

网友A:
铝和铜为不同金属,反映在化学上是具有不同的电化学性质,直接相接在湿度大时会很快发生电化学腐蚀(比如在酸性溶液中放一锌极和一铜可产生约0.5v的电压),可加接铜铝过度接头来过度比较好。

网友B:
容易氧化,造成接触不良.!!

网友C:
2楼是对了。它们会起电解应。

网友D:
不太潮湿时直接让铜铝相接用一两个月可能都没问题,长期使用必须按要求做,要么用过渡接头,要么铜外层搪锡。

网友E:
那么铜跟铁就没反应吗?我们厂里的电柜是电力局接的,用的就是铁母线,铜线接出

网友F:
顶!!!
我也一直想明白这个问题的!
比如:空气开关的接线端子,是铜排,但是压线螺丝是铁的,如果所接的电线是铝的,那么有没有什么好的办法,让接线端发热少点,或者让其接触电阻小点呢?

网友G:
潮湿的环境,室外的不允许这样接,室内干燥密封环境还是可以铜铝直接相连。在室外潮湿环境下,有电解液生成,铜铝之间会有1.4V左右的电压,会强烈腐蚀铝,造成严重后果。。。

网友H:
长知识了。

网友I:
铝和铜相接时,在潮湿的环境会发生原电池反应,消耗铝材,造成断路。

网友J:
正确,建议用铜铝过渡或挂锡

网友K:
是啊,真长见识,呵呵。

网友L:
长知识了

网友M:
铜铝想接时,因铜电势为+0.34,铝_1.6,两者有电势差,加之空气中的水分等杂质,于是电流产声了......

网友N:
就是一个“氧化”问题!

网友O:
长知识了,明白了为什么摩托车电瓶上老是有电解反应杂质了!
呵呵

网友P:
要用铜铝过度接头接

网友Q:
我也长知识了。。真是读万卷书不如走万里路。。。呵呵

网友R:
呵呵。长知识。没在现实中碰到过。好象我们用的都是铜的,铝的我还没遇到过呢

网友S:
室内用导电膏也可以!

网友T:
那么铜跟铁就没反应吗?我们厂里的电柜是电力局接的,用的就是铁母线,铜线接出
-----------------------------------------------------------------------------------------------------------------------
不可能吧?

网友T:
引用 网友E:
那么铜跟铁就没反应吗?我们厂里的电柜是电力局接的,用的就是铁母线,铜线/quote]
-------------------------------------------------------------------------------------------------------------------------------不可能吧

网友T:
引用 网友F:
顶!!!
我也一直想明白这个问题的!
比如:空气开关的接线端子,是铜排,但是压线螺丝是铁的,如果所接的电线是铝的,那么有没有什么好的办法,让接线端发热少点,或者让其接触电阻小点呢?
--------------------------------------------------------------------------------------------------------------------------可采用导电膏,效果非常好

网友U:
铜和铝之间是会产生电势,但不是二者不能相接的理由。即使是铜和铜的相接,在恶劣的环境下,如果接触不好,也会产生腐蚀。所以,我认为只要处理的好,二者是可以相接的。关键是可靠连接后的防腐处理。至于电位差,对于220V以上的电源是无所谓的。但如果是弱信号,就要考虑干扰问题了。

网友V(2005-09-03):
电化学反应。空气开关的接头上都镀有氧化锌或镀银,能够防腐蚀,减少接触电阻。
我有个问题,是不是可以利用这个原理做成电池,请大虾指教。

网友I:
潮湿时会发生原电池反应

网友W:
2楼说的不错的!谢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