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8-02):
我的cp5613卡在本地计算机test时,显示正常ok!
过一段时间后就出现错误提示:
。请大家帮我分析一下问题,是不是卡有问题?

网友A(2006-08-12):
我也遇同样的问题,CP5613检测时有时可以通过,而有时又不能通过.PLC工作正常,就是通讯不上.弹出的窗口和你的一样.
只是下面蓝色字和你不一样有这些:
Internal info string:
CP_STATE_EXCP_CLOSE_01
DW_Para1:0x0 DW_Para2:0x101

Internal info string:
Data transmission Problem!
DW_Para1:0x0 DW_Para2:0x0

Internal info string:
Error DPR handle!
DW_Para1:0x30740 DW_Para2:0x104

以前出现重启工控机一般都会正常,一个星期以后重启也不能正常了,检测也不能通过.现在看来是CP5613的问题,

网友A:
今天CP5613又能正常通讯了,把我给弄晕头了,不知道是什么原因.问题都出在星期六,而且出问题的频率还特别高.有那位高手处理过同样的问题.希望能相互谈讨处理方法.

网友B(2007-09-27):
我们的两个5613卡也出现了问题。
问题出现在关机断电再上电开机时。
关机时还能通讯呢,再开机时就通不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