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8-02):
各位好!

我是非电专业的,在计算某以额定转速运动的电机在负载变化过程中的输出功率时,
得到的输出曲线既有正值也有负值,我先以为正值可能表示电机起正常驱动,而负值
时相当于电机起牵阻作用,但问了其他同学,他们觉得功率不可能为负!

希望得到大家的解答,非常感谢!

网友A:
直流电机如果采用四象限的控制器,那就可以运行在负的状态,就是处于发电的状态。
交流异步电机如果转速超过临界的同步转速,也能运行在发电的状态。

网友B:
你的意思是不是说电机变成了发电机阿,精确地说是电机处于发电状态,类似于传动机械由于惯性或重力带动电机转子,产生反馈。

网友C:
支持二楼!如果电机的输出功率为负值,则相当于发电机,向电网送电.如果电机功率不是很大,对电网的影响不是很大;如果输出功率高,则会对电网产生扰动.

网友D:
涨知识!!在河里电鱼的交流异步电动机就是,但我不知道如何接线的?哪位大侠帮帮忙,谢谢

网友E:
高手啊谢谢楼住

网友F:
工厂用的行车在吊着重物下降时其吊钩电机就处在这种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