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8-02):
我家用的鼓风机220V电压,我把鼓风机插在插板上面的,然后在在插板前面接个一个床头开关,注意:我床头开关是接在零线上面的,现在问题出来了!现在要是开关关了,鼓风机还在转,但是好象转速不是很快!
        各位师傅能不能告诉我,为什么我把开关接在零线上面不能彻底的关掉鼓风机了?

楼主:
忘了加图片了

网友A:
你把开关改成控制相线就可以了
因为你控制的是零线,相线不能断开.在加上你的鼓风机地线跟零线可能接一起了
所以就会出现不是很高的转速

网友B:
同意楼上的分析

楼主:
我没接地线
我也知道把开关接到火线上面会好,但是我就想知道为什么接在零线上面不能彻底断开了?
为什么断了零线还在转了?
 我进插板是只有2跟线,一跟零线一跟火线,我插板也没接地没接零,请师傅解释下,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了!

网友C:
开关不好

网友D:
开关时伪略产品

网友E:
与开关无关.风机绝缘不好,漏电,你把风机放在木板上试试,估计问题就不存在了.

网友F:
应该是漏电
同意

网友G:
不好意思,我认为不一定是电的问题.

鼓风机一般用在炉灶供氧,停止供氧后

炉灶大量余热产生热压通风,带动鼓风机转.(可以发电)

你移开鼓风机试试.

楼主:
哈哈
以后检查要跟动力学结合起来了
楼上你真强!!!!!!!!!!!!!!!!!!!!!!

网友H:
引用 楼主:
哈哈
以后检查要跟动力学结合起来了
楼上你真强!!!!!!!!!!!!!!!!!!!!!!
你发此贴真有意思,空调不通电室外风扇也会转,为什么?

有风!

楼主:
楼上的朋友
我没什么意思啊!
我是是觉得11楼的朋友考虑问题考虑的全面
绝对没有其他的什么意思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