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8-02):
我公司新装无功功率补偿装置,投入后,功率表显示越补越低,(滞后由0.9降到0.5,甚至超量程)校验功率因数表,没有问题。调整电流互感器方向,依然如此。改变功率因数表电流进线方向,功率因数表显示超前0.9到0.5,甚至超量程。重新更换补偿控制器,状况依旧。核对线路,没发现问题所在,咨询各路朋友,可能存在的原因。在下万分感激。

网友A:
检查电流和电压是同相吗?

网友B:
1、是不是过补偿了,
2、有可能一次二次接线有误。
3、不知你公司是什么样的负荷,为什么要加补偿装置,你单位是什么性质的企业,
4、加补偿装置一定要全面考核你单位的相关电气量,如负荷波动、负荷性质、功率因素等,针对问题设计补偿方案,选择适应的补偿装置。自动补偿装置现在技术成熟的不多,如补偿后自动装置跳跃等问题还是很不好解决的,如国企领导胡乱拍板上这项目,那他是不是拿了回扣的.

网友C(2007-12-01):
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一摸一样,请问你是如何解决的,急,急,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