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8-02):
我想用欧姆龙的绝对编码器测量一根轴的旋转圈数,量程在100圈以内就行.欧姆龙也有多旋转的,可是太贵了,哪位大哥能告诉我方法吗?不胜感激.

网友A:
你加一块仪表就可以了的,相当于在表里面做个计数,你可以设定一个圈长,如fc=1这样你就可以很容易晓得转了多少圈了的。你的编码器是用在什么方面的,如果有机会可以聊一下,我们公司是专业从事编码器的推广和使用,尤其是绝对型编码器。

楼主:
这位哥们,你好,我现在正好用上了绝对编码器,很多问题想和你探讨,很希望你能寄一些资料来,这是我的邮箱地址zhaorong519@163.com, 我的地址:沈阳市东北大学447信箱,邮编110004.陈荣收.在此谢过.

网友B(2005-09-02):
我公司生产优质低价格的光电编码器,可登陆WWW.WH-SF.COM查阅,有意电话联系

网友C(2006-03-15):
请教;编码器的使用
您好;现在编码器已经很普及了,可是我还没具体使用过,在做工程的时候需要很多位置控制方面的元件,原来只用行程开关之类的简单位置控制,我想多了解一些关于编码器使用方面的知识,希望能得到帮助,我QQ;61042556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