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8-02):
请问个位师傅我想知道变压器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可以并联运行,谢了!!

网友A:
是电力变压器吗?随时可以连的.

网友B:
并联运行的条件:1、两变压器的电压等级相同
2、容量相同或相近
3、百分阻抗相同

网友C:
电压一样,变比一样,连接组标号一样,相位一致的情况下可以并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