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8-02):
原来的软启动器坏了,新买了一个软启动器,里的参数是不是要改阿

网友A:
你买的那里的产品啊

网友B:
应该设定,仔细阅读说明书,根据负载重新设定。

网友C(2005-09-07):
买原来的型号就改成原来你们使用前调过的就好了呀
ABB,施耐德,西门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