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需要吗?

楼主(2005-08-03):
平时没有变频器的时候,我们用接触器,继电器组成降压启动就行了

如果水泵要用变频器控制,它在控制原理图中怎么连,这是还需要接触器,继电器吗

标准图集上没有带变频器的原理图,我不知道怎么画

请指教

网友A:
方法太多了。这是一个活的东西,没有定式,完全根据需要设置。为什么非要搞成“标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方法太多了。这是一个活的东西,没有定式,完全根据需要设置。为什么非要搞成“标准”?
说得好,应该活学活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