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8-03):
我公司的设备这样的

它是通过一个压力传感器接到仪表,仪表输出模拟量到PLC的A/D模块,请问这个模拟量在PLC的什么地方啊?是不是在寄存器里,怎么找到它,我不会

还有就是问下压力传感器能不能直接接A/D模块。

网友A:
需要该PLC厂家的特殊模块是A/D,转换的。然后用应用指令从特殊模块读出来

网友B:
你用的是什么PLC要是欧姆龙我可以告诉你怎么用的,,
别的你要去看编程手册的

楼主:
欧姆龙的用哪条指令读出来啊?还有三菱的用哪条指令读出来呢?

网友C:
如果是三菱的看看下面文件吧!

楼主:
都是E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