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8-03):
今天将一台刚修复过的6RA23主控板A1660试机,先带的电炉负载,后带的电机,试机时发现,两者有很大的区别。
  带电炉时,当P01速度给定稳定时,速度实际值P02、电枢电压P07等变化很大,输出电压也变化很大(386v~400vdc).
  带电机时,则
           P01:-34%     P05:98.9~100 度    P04:2.7%      P07:140VDC
                 P01:-50%     P05:91.3~92.8度      P04:2.4 %     P07:204VDC
                 P01:  -80%     P05:72~74度        P04:2.8%       P07:322VDC
    现在有两个问题:
(1) 为什么带电机负载时稳定,而带电炉负载时输出电压却不稳呢?
(2) 我发现当P01为-34%,P05为98.9~100度,将参数P30从0调到30,P05却没有反应,但当改变给定电压时,P05却有反应呢?
   请任老师和其他大侠指教,谢谢!

网友A:
这么具体的问题,很难回答。不好讲。
第一,负载是电感性和电阻性就是不一样的。反映的实际电压、实际电流的波形也不一样,所以反馈的变化得到的输出特性也会发生变化;
第二,建议你为了研究它的工作特性,为了便于观察,应该除万能表以外,还有采用示波器观察波形。就会更加得清楚了。
第三,我很少使用6RA23/28内部的调偏功能参数,我一般在外部自己加偏置调节电路调偏。你的装置是单象限的?还是四象限的?调偏置一般都是往一个方向作参考的。

楼主:
采用电阻负载时,万用表上看到的电压变化在386V~400V,但P02、P04等参数则变化很大,从十几到九十多。我们的示波器坏了,也就不能试验了。
  装置是单象限的。
  我试过另一台装置,其调偏功能也不起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