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8-03):
游梁式抽油机在运动一周内,电动机的运动特性是怎样的?

网友A:
真够专业的。只有油田里采用的东西。建议到中国工控网的论坛搜一搜,有过专门的讨论。现在的磕头机,有加配重的,有不加配重的,所以一个工作周期,负载特性也不太一样。有些像正弦波。

楼主:
是有配重的。
现在出现的问题是:在抽油机的下冲程经常出现在一段时间内连续多次短时间发电,如果通过软件解决该怎么解决啊?

网友A:
这样呀,你采用的是什么变频器?有制动单元吗?磕头机在一个周期内有发电的情况,应该属于正常情况。调整一下配重块,是否可以解决问题呢?最好是加发电能量的吸收装置。如果回馈电网,还节能呢。

楼主:
在抽油机运转一种内,一般有1~2次大约2~3秒大的发电过程,这是正常的,但是,现在在所作的项目中,在下冲程,会出现多次时间很短的发电过程,就像毛刺似的。想把这种短时间发电现象用软件祛除。不知各位有什么好的建议,谢谢。

楼主:
不涉及到变频器问题。

网友B(2007-11-02):
具体你是用什么控制的?不是变频器那又是什么呢? 发电状态与软件又什么关系,

加回馈制动单元或许有用 ,不过这东西价格不菲,呵呵

网友C:
现在回馈制动单元在油田应用非常广泛,价格也有高低,看是什么场合

    不防进来看看www.ipc88.com
高效、节能、环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