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8-03):
最近做一个有关电梯的东西,但是没有彻底搞清电梯的平层原理。请高手不吝分享。

网友A:
有一个平层感应器
可以是光电的,也可以是磁的。
到了平衡位置就收到这个信号。

网友B:
还有一种,电梯到减速点后开始计数,也就是编码器的脉冲数。

网友C:
机械型的行程开关也可以

楼主:
多谢各位,再问:传感器是在轿箱上装还是在每个楼层装,要装多少个呢?这些传感器可否用来作为楼层数的反映呢?

网友D:
传感器可以装在电梯上,隔板装在井道里。如果传感器装在井道里,那莫隔板装在电梯上。
每个楼层都有。
向思南学习。希望多只教。
谢谢!yuanquan12345@sina.com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还有一种,电梯到减速点后开始计数,也就是编码器的脉冲数。

这种方式现在用的比较多,但是一般还是会每层安装一个,用于精确平层和校正数据,毕竟电梯钢丝绳有滑动,编码器不能校正的话累积误差还是很大的。

网友E:
变频的梯子一般是轿顶装一个或两个平层开关,有光电和磁感应两种,每层装有隔磁板,靠脉冲发出减速信号,当控制系统接收到平层信号时,先切断到变频器的速度信号,延时后再切断方向信号,使变频器零速下闸。

楼主:
多谢各位,小弟受用了!我做个简单点的:在轿箱上装两个,及时记录并保存当前的楼层信息,在模型上试一下。

网友F(2005-09-05):
好像是两个或三个光电开关,用来判断上平层或下平层,井道中装隔板。

网友G(2008-03-16):
什么东西 啊

网友H(2010-11-09):
反复反复反复反复反复反复反复反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