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8-03):
小弟用一台三菱FX1S系列PLC控制四台电磁阀,共用四组程序,但我需要将每组程序循环10次后,再接着运行下一组。因小弟初次接触PLC程序,对如何实现循环不明白请各位老师指点一二。谢谢!

网友A:
你找四个计数器循环就是了。
喊简单

网友B:
利用记数器或者用步进梯形图即可

网友C:
好象有循环指令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好象有循环指令吧
有吗?

楼主:
小弟初学,不知计数器如何使用啊.

楼主:
不好意思,我不知计数器怎么用,可不可以教教我?谢谢!

网友E:
maybe,may you use FOR-NEXT instruction in mitsubshi PLC

网友F:
你在软件上试下就可以 了,不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