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如何使用循环语句

楼主(2005-08-03):
小弟用一台三菱FX1S系列PLC控制四台电磁阀,共用四组程序,但我需要将每组程序循环10次后,再接着运行下一组。因小弟初次接触PLC程序,对如何实现循环不明白请各位老师指点一二。谢谢!

网友A:
你懂步进吧,用步进编程,用计数器计数就行了,如果有什么需要的话,打我手机:13424125660   我姓林

网友A:
也可以用功能指令和基本指令,如果不是顺序控制的话以你的水平还是用基本指令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