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8-03):
最近看到有个技术热点,就是把个人PC与PLC连接起来,实现数据的联通,
说正好用计算机弥补了PLC的运算能力,管理能力,操作界面三方面的弱点,
本人不是很明白,
1\难道用电脑把算好了,再下载到PLC的应用程序吗?用个人PC代替PLC的计算部分?
2\如果用个人PC管理PLC,那会是管理哪些东西呢?
3\操作界面方面我是可以理解一点的,但我在学校实验室里调试时,操作的都是实质按钮,不是电脑里的按钮.

哪位大哥可以说两句,看能不能帮我解决上面的疑团,谢谢 ~~~我是初哥

网友A:
这种就是"软plc",如西门子的winac软件.我们公司有套设备上就有.其原理是在pc机上用软件虚拟出一个(几个?)plc,当然一般只是plc的cpu模块.然后通过pc机上通讯卡(一般是专用的,如西门子的5611卡)与外部的输入,输出模块或变频器通讯口等连接(如西门子的et200,和西门子的变频器).当然pc机同时还作为上位机做操作平台和管理数据等.
东西是好的,但是因为一般的pc机不能适应工厂生产现场的比较恶劣的环境,
所以多用工控机(价格贵啊.而且有些场合工控机也不适合使用),所以好象性价比不高.
目前用的不多.

楼主:
谢谢 ,这么说目前还没有满意的解决问题的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