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8-03):
请问各位高手,请问变压器合闸电流是多大。
1、变压器用断路器控制三相同时合闸冲击电流是多大,是额定电流的多少倍;
2、如果是用跌落保险分相分别合上来对变压器送电,当最后一相合上时的冲击电流是多大。这两者是有区别的。

网友A:
变压器合闸电流并不大。
如果没有断开负载.会造成过电压,而烧坏压敏.
如果是别人不规范合闸,造成过电压烧坏压敏.可以在
系统中安排几只电感式日光灯,就可以了.

网友B:
变压器合闸冲击电流叫励磁涌流,一般为变压器额定电流的6~8倍,不过衰减很快,对变压器不会有太大的影响,但是注意一定要空载合闸。

网友C:
变压器的励磁涌流一般为额定电流的5-7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