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8-03):
请问,欧姆龙PLC与电脑的连接线怎么做(自制)

网友A:
2-2
3-3
9-5

网友B:
pc的232232端口的2、3、5针分别与plc的232端口的2、3、9针联接

网友C:
各型号不一样连接方法也不一样,你说的是那种型号的!??

网友D:
PLC的型号?
不同的型号用的电缆也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