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8-03):
汽机主汽门的位置信号,采用的是HONEYWELL的接近开关103SR12A。

是否需要DC24V供电,另外输出信号进DCS需要加中间继电器隔离,
不知道如何选择中间继电器,另外中间继电器怎么接?

  请诸位不吝赐教。谢谢~

楼主:
急!!!高手请进。。。

网友A:
我认为只用普通行程开关就行了
为什么要用接近开关,我认为只用普通行程开关就行了,把接点送入DCS不就行了吗。或者买一块电子秒表,接入接点可以测试主汽门的关断时间。

楼主:
这是汽机厂配套的,他们一直用这种磁性开关,换不了啊!!

请大家多多帮忙,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