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我是菜鸟!!

楼主(2005-08-03):
请教,我是菜鸟!!我刚开始搞PLC,现在要给客户搞一个,现在就是这样的:[程序已经有了,]是不是就直接把程序写进PLC就全OK了是吗?应该没什么要设定的或什么的吧.是三菱FX系列的!!!!!!!请老大们给点提示!!!!!

网友A:
PLC输入输出接线

网友B:
所有接线正确就可以了

网友C:
不用设地址吗???各位大虾

网友D:
程序不是编好了吗?地址自然是设好啦.对照I/O分配情况接线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