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我是菜鸟!!

楼主(2005-08-03):
请教,我是菜鸟!!我刚开始搞PLC,现在要给客户搞一个,现在就是这样的:[程序已经有了,]是不是就直接把程序写进PLC就全OK了是吗?应该没什么要设定的或什么的吧.是三菱FX系列的!!!!!!!请老大们给点提示

网友A:
老大,你真厉害,谁给你编的程序,就咨询谁。

楼主:
那不是别人编的.是我从另一台机器的PLC读下来的,现在要再搞一台,想确定一下..

网友B:
全都COPY,连外部电路也COPY,应该可以的;
不过要看看PLC的数据存储器是否要预先预置数!

楼主:
楼上老大,那意思就是我程序拷贝,外围那是当然一样的,那就OK了是吧!!

我担心的是怕说要设什么鸟参数!!!因为我这个要去别的地方搞,去了就我一个人在那了,没人帮忙的,搞不好就蚯了!!!!
谢谢你了!!!!

网友C(2005-09-26):
拷下来后旧应该和原来的一样,不过也不一定哦

网友D:
在DEVELOPER环境下把参数也要改得跟原来那台机器一样。

网友E:
用DEVELOPER 7打开程序,查看一下工程设置里的PLC参数项,将所有的参数设置成一样就OK

网友F:
如果...程式就算下载下来,并且外部线路一样,也一样让你动不了.
完全拷贝别人的是不行的.要学会自已动脑去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