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制解调器

楼主(2005-08-03):
通过资料及网查,OMRON PLC可用电话线通过调制器远端联接调控.但要求必须支持贺式命令的调指器,市场上找了N个都没搞通,请大侠指点?品牌?型号的可用.谢了

网友A:
一般都支持贺式命令,是不是别的地方错了!
tp-link的应该不错,说牌子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