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啊!!

楼主(2005-08-04):
我才进一家制盐企业搞仪表和DCS,但是我什么都不懂,都没学过,我学的是电脑!!
 我该从最基本的自动控制和仪表学起,还是直接就学DCS系统好点??
 大家提点好建议,万分感激!!

网友A:
我觉得可以直接从DCS学起,因为在企业中搞仪表和DCS,只是要求应用和维护,所以不必要学习最基本的自控原理,重点是先学会应用,然后有时间和精力的话再去进一步学习原理。
个人观点,仅供参考。

网友B:
我认为先学仪表,因为DCS是从仪表发展起来的.你先买写仪表方面的书,DCS里的PID原理是基于仪表的.至于控制原理以后慢慢学

网友C:
早年DCS厂家的工程师大多是学电脑出生,其实首先是会用、会维护,然后再去学习控制原理。学习DCS使用一般如果能参与建设或改造一次就基本会用了,至于控制原理,看个人悟性,象你们制盐企业个人感觉还是开关量顺序控制多于模拟量自动调节(可能自动回路也挺多就是基本不投),学顺序控制首先记下a)启动/动作条件、b)动作结果,然后再与操作工或他们的技术员讨论一下为什么就差不多能掌握一二了,再与电气维护人员讨论一下DCS与他们的接口以及他们回路的特点,这样顺序控制就基本过关了。至于自动调节,找几本书看看是没有太大作用,只是入门用,还是经验为主。还有对于进入DCS的各种信号源(例如RTD/TC、变送器等)的特点了解一些

网友D(2005-09-29):
3楼说的很对。

网友E:
有道理,支持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