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8-04):
我用的是SIMATIC V6.2+SP1的,买的是HP的机器,带的操作系统是XP+SP2的,安装时提示说SIMATIC只支持XP+SP1,后来我进入光盘目录后,用CDINTERN目录里的SETUP却可以正常安装,装好后进行配置S7400与INTOUCH通讯,所有配置正常,通讯时却发现过10秒左右通讯就断了,每次重新启动INTOUCH都只能连上10秒左右,请教各位有谁知道为什么?是不是系统不是SP1的问题?若不重装系统,该如何解决?也不知道为什么SIMATIC NET怎么会连SP2都不支持。

网友A:
看readme文件,如果不支持sp2,那只有换操作系统了

楼主:
既然不支持,为什么可以安装呢?而且可以完全配置,和正常一样,处于RUN状态

网友B(2007-11-12):
工控系统最好不要用xp 32下面的少很多功能

网友C:
对于西门子来说,在XP SP2上需要安装6.3版本的软件,西门子不保证不符合要求的安装能正常使用。

网友D:
哪里可以下载SIMATIC NET,找的好苦呀,求各位兄弟帮帮忙.最好是6.1以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