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变频器的问题

楼主(2005-08-04):
用一台变频器控制油泵,还有两台辅助油泵,是否要用软启动器来控制两台油泵起泵,然后软启动器连接到变频器上,统一控制。也就是多泵控制应该还需要什么设备?

网友A:
油泵与水泵的原理是一样的。一带多泵的控制,可以采用一台泵固定用变频,其他的用工频,通过对管路的压力或者流量的检测,确定供品投入的个数。这种逻辑控制切投的电路,采用普通的继电器逻辑控制电路也行,采用PLC控制也行。随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