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相变频器问题

楼主(2005-08-04):
请问各位师兄师姐:现在单相220V输入,三相380V输出的变频器最大的能做到多少KW?是什么牌子的,望赐教。

楼主:
我正在用的就是这样的只是小一点只有0.75KW。你怎么能说没有呢?

网友A:
变频器没有升压的功能--当然如果你在变频器后面加上一个三相变压器的话例外。

网友B(2006-03-19):
怎么联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