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8-04):
为什么XP sp2不能装STEP 7
STEP 7 5.2和5.3都装不了啊
提示错误1324,请哪位高手帮忙解释一下啊~~

网友A:
这是你不会装阿,在时区里的所有选项都要是英语的,同时输入法也应该是英语的

网友B:
不需要吧,是不是你以前装了没清理干净阿?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是你不会装阿,在时区里的所有选项都要是英语的,同时输入法也应该是英语的
同意2楼,我也是这样装的,当然也是从网上寻的答案,我装的是53,装完后再改回去就可以了

网友D:
我也同意2楼的意见,我装过SETP7V5。1SP3都没改过语言,一样可以装,也可以运行。

网友E:
二楼说的有理,不过我的电脑也是windowsxp sp2的装step7 v5.2 和仿真软件都没有问题。

网友F:
虽然我没有在XP系统下装过任何工控软件,但是我知道XP是基于WINDOWS98SE的基础上开发的,用于家庭或者商业一般的用途还是可以的。如果用于工控行业的计算机,最好还是用windows2000的系统比较好,因为它是基于winnt的基础上开发的,它的开发就是用于工业领域的。

网友G:
5.3的需要更改系统语言和区域语言,其他的版本不需要更改的

网友H:
5.3的需要更改系统语言和区域语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