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8-04):
在一次雷雨之后,我们厂里的监控画面频繁失去信号变成一片问号。我们用的是siemens的PLC和5412网卡,监控软件是FIX的。请大虾指点。

网友A(2005-10-02):
烧坏了显示器

网友B:
楼上的朋友乱说呀!
我也不知道是什么但是我们厂也经常遇到这样的情况,也是西门子的400plc和5611网卡,这个原因我觉得和工控机有关系,为什么每次都需要重新启动一下就好了呢?

网友C:
我同意小平的关点按起动步骤从新起动一点就好了我们厂也出现过这种情况

网友D(2005-12-25):
我们厂没有出现过这种情况

网友E:
查一下网络问题,可能是网卡抗干扰性不强引起的。

网友F(2011-02-06):
加装网络避雷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