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8-04):
有谁知到Pro-face的连线及编程线的制作?
各位大侠:
    我买了一台Pro-face的人机界面,型号是:GPH70-SC11-24V,是一台二手货,后来才发现
gp的连线很奇怪,在GP的一端,插头是GPH70-D422-MS,36针.另一头是25pin 公插头,我查了很多关于Pro-face的资料,都没有这方面的资料,就连那俩针是电源也没找到.请在坐的大侠帮帮忙!.
 能否给出接线图及定义.

网友A(2005-10-01):
不好意思,别费劲了。几百元买一根吧,Pro-face的编程电缆是专用的,电缆当中有一IC电路制作比较复杂,可以告诉你型号GPW-CB02

网友B:
太简单了.自己动手吧

Proface 下载线制作:RS232-TTL,MAX232电容:0.1/16V(104)

手头没有软件,图我就不画了.有软件的朋友可以把图画一下贴上来!(希望加精)

PC                           max232                   proface

5--GND -----------------15----------------------2

1--8---------------------14       16--------------8(VCC)

7-------------------------13       12--------------6

2--------------------------7         11-------------3

3--------------------------8          10------------1

4--6                                   9-------------4

                                                    5---7

------------------------------------------------------------------------------------------------------

网友C:
可以用吗?我正需要

网友D:
这位大虾,计算机没有串口怎么办,您知道怎么直接和USB口连接吗?多谢了!

引用 网友B:
太简单了.自己动手吧

Proface 下载线制作:RS232-TTL,MAX232电容:0.1/16V(104)

手头没有软件,图我就不画了.有软件的朋友可以把图画一下贴上来!(希望加精)

PC                           max232                   proface

5--GND -----------------15----------------------2

1--8---------------------14       16--------------8(VCC)

7-------------------------13       12--------------6

2--------------------------7         11-------------3

3--------------------------8          10------------1

4--6                                   9-------------4

                                                     5---7

------------------------------------------------------------------------------------------------------

网友E:
应该对
改天试试

网友F(2005-10-31):
引用 网友B:
太简单了.自己动手吧

Proface 下载线制作:RS232-TTL,MAX232电容:0.1/16V(104)

手头没有软件,图我就不画了.有软件的朋友可以把图画一下贴上来!(希望加精)

PC                           max232                   proface

5--GND -----------------15----------------------2

1--8---------------------14       16--------------8(VCC)

7-------------------------13       12--------------6

2--------------------------7         11-------------3

3--------------------------8          10------------1

4--6                                   9-------------4

                                                     5---7

------------------------------------------------------------------------------------------------------

yugo519@hotmail.com

网友G:
对应的型号:GPW-CB02;

网友E:
试过,可以正常通讯。不过没有插头,谁有圆?买几个,多少钱?

网友H(2015-12-24):
有圆头针脚号码